楼主:
三菱FX3U模拟量输入模块程序,我实际上要输入的是MOV HF5FF U0\G0,这个是三菱给的示例程序,我怎么输入都提示错误,不知道错在哪里,请大家帮忙看下。

网友A:
可以写 你是不是在线修改 你把这条指令算了从新写看看
你也可以 用TO  指令写入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离线写的程序。但是在修改完程序按F4时弹出这个窗口,是什么原因?

工具----选项------RUN写入  看是不是转换+编译执行RUN写入勾选了

楼主:
确实
引用 网友B:

工具----选项------RUN写入  看是不是转换+编译执行RUN写入勾选了

楼主:
你这个怎么输入的,能截个我这样的图看看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写 你是不是在线修改 你把这条指令算了从新写看看
你也可以 用TO  指令写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怎么输入的,能截个我这样的图看看吗

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怎么输入的,能截个我这样的图看看吗

我就复制你的然后粘贴
我是离线写的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楼主:
我知道了,是PLC类型的选择问题,修改为FX3U就好了。我之前选择的是FX3G
引用 网友A:

我就复制你的然后粘贴
我是离线写的

楼主:
FX3G能扩展FX3U-4AD吗?之前用的是FX2N-2AD,现在FX2N-2AD停产了。
引用 网友A:

我就复制你的然后粘贴
我是离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