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一个主站与20个从站采用modbus-rtu通信,目前采用的是轮询方式时间太长,所有从站都是16路开光量输出模块,同一时刻并不需要对每个模块都发送数据,最多对4个从站发送数据,为了节省通信资源、提高通信速度,有没有一种编程思路来实现“按需轮询”?

网友A:
可以的。16位按字与前一次比较。数据不同时、执行一次通讯。然后把这次的数据存入前一次数据中。

网友B:
你这样处理太复杂了,买个串口服务器,想要多少串口都行,串口转网口速度快的没边,没有轮询时间烦恼。

网友C:
有时候真的不明白厂家为什么用modbus通讯,而不用profinet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真的不明白厂家为什么用modbus通讯,而不用profinet

按照你这样说,我三菱用不了,汇川也用不了,也就给你西门子自己用吗

网友E:
用排队机制,做一个先入先出队列,排到谁谁就执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真的不明白厂家为什么用modbus通讯,而不用profinet

你知道profinet有多贵吗?了解一下,惊掉你下巴。modbus是免费的。

网友G:
加服务器吧,按需轮询并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