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TPC1021Bd触摸屏软件

楼主:
求助昆仑通态TPC1021Bd触摸屏应该使用哪个版本的组态软件?McgsPro找不到这个型号McgsStu也找不到这个触摸屏的型号

网友A:
https://www.mcgscn.com/html/download/index.html
这里应该都有
zsfjn

网友B:
不需要对应型号,选其他型号,只要分辨率一样就行了

楼主:
感谢感谢,可以了。不用对应型号,分辨率一致可以的

网友C:
mcgs 型号搞得太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