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时代超群AASD-30A的伺服驱动器,使用扭矩控制,速度、扭矩大小和正反转怎么给定?(不用模拟量,直接给定速度)需要设置那些参数,CN2的线需要接那几个。
1楼  发表于: 前天
用plc控制,使用外部扭矩。
2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楼主歪歪886于2026-02-01 15:01发表的 时代超群伺服的扭矩模式怎么调参数。 :
时代超群AASD-30A的伺服驱动器,使用扭矩控制,速度、扭矩大小和正反转怎么给定?(不用模拟量,直接给定速度)需要设置那些参数,CN2的线需要接那几个。

一般自己先看说明书,多看几遍,不懂的再咨询下厂家
plc
3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A:

一般自己先看说明书,多看几遍,不懂的再咨询下厂家

看了好几遍了,找不到怎么设置速度,扭矩的大小,CN2还没有针脚是正/反转的定义脚。
主要是厂家技术也不会这款
4楼  发表于: 前天
那你就是选型失败
5楼  发表于: 昨天
就不能选择好点的牌子的?
6楼  发表于: 昨天
IO的要扭矩大概率是模拟量或是用内部扭矩吧

网友B:
cn口可以搞扭矩?不是只能速度和脉冲嘛
企鹅501144861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