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跑位

楼主:
各位大佬:有碰到过松下伺服跑位的情况不 ,伺服电机运动时实际位置慢慢小于设定位置,监控收到的脉冲总和都一样,机构连轴器那些做了标记没变,精度要求比较高应该是以谬的单位慢慢跑偏,机构往前走和砂轮有摩擦 。

网友A:
以你的描述就是结构的问题
和你没关系

网友B:
机械的锅电气不背

楼主:
我也觉的是,但是他们找不出问题呢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外置个光栅尺当编码器

网友D:
我15年前用A4的伺服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滚珠丝杆来回跑,跑来跑去跑几个来回就差2个mm了

网友E:
有机械间隙?

网友F:
丝杠反向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