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本论坛找的程序,人家说可以通讯上的,但我测试无法通讯。
变频器RJ45口的4脚/5脚对应200smart的3/8脚 。
变频器站号设1,9600,8,E,1。
频率源设的mdb,命令源设定的是面板启停。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哪里不对,谢谢!
附件: atv310RTUͨ��.zip (30 K) 下载次数:11
1楼  发表于: 前天
从站地址程序是3 ,读写地址我改了下,如图,然后通讯正常了。
真诚感谢!请发给我你修改后的200smart与ATV312通讯程序,还有你的接线方式,变频器设置的参数等资料,非常感谢!谢谢!
2楼  发表于: 前天
非常感谢楼上的师傅!
3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A:
从站地址程序是3 ,读写地址我改了下,如图,然后通讯正常了。

奇了怪了,按照楼上的师傅将地址改成48502/48503,变频器站号改为3后还是写频率及写启停无效
4楼  发表于: 前天
mark一下,明天看下手册
如果可以重来,搞不好还不如现在,人的性格决定了太多东西,比如懒,真的治不好。
5楼  发表于: 前天
查过很多资料,搞不定了才向大家求救,悟性较高的可能容易看懂,像我这种脑瓜子不清晰的但又想玩点工控,还望师傅们理解理解,谢谢!
6楼  发表于: 前天
写无效,命令源改到通信了吗
7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楼主:
查过很多资料,搞不定了才向大家求救,悟性较高的可能容易看懂,像我这种脑瓜子不清晰的但又想玩点工控,还望师傅们理解理解,谢谢!

频率源fr1设ndb,chcf设sin,即频率及控制都是同一种模式即modbus,
后来又将chcf设SEP模式,cd1设面板启停,面板启动后,频率显示0.0,通过维纶软件在线模拟方式写入频率,变频器频率依然是0.0,马达也不运行,后来将变频器站号add设1,设3,波特率是设的9.6,8,E,1,后来交换网线的4/5与200smart的9针母座的3/8脚还是不行,网线的1脚地与200smart的1,8脚地相连还是不行。
不过发现拔掉通讯线后变频器报警SLF通讯超时,好像通讯上了,但就是写入不了频率
8楼  发表于: 前天
学习来的
9楼  发表于: 昨天
变频器参数核对下
10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参数核对下

非常感谢9楼师傅细心指导,我明天再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用不了,怀疑通讯口坏了

这个先不用PLC试呀,直接电脑串口调试工具或者modscan32去测试,电脑的USB插着USB转RS485的模块,另一头接线端子TXD和RXD发送与接收两根线对应网线的中间4,5两根,接好端子排,压好水晶头,这样先通讯上,主要要注意的是转换模块的驱动是否安装正常,端口号是多少,在查看端口号属性里面配置好与变频器相对应的比特率,奇偶校验,站地址,通讯超时时间等等参数,然后找到软件,找到刚才所选的com几端口号,软件也是对应相匹配的参数,全部核对好后就可以正常通讯了,最有可能的问题是发送与接收两根通讯线A+,B-可能会反个向,都试试吧,祝你好孕,have fun

网友C:
是滴,测试新设备的通讯,最好先用串口工具测试一下,可以了,再接PLC通讯
分享交流19224802024

楼主:
白天要工作,晚上又把家伙弄出来把玩自学,像摆地摊一样,快搞崩溃了,变频器4/5与PLC的3/8调换过了,还是通讯不上

楼主:
用台达的PLC与这个ATV312的通讯上了,疑200smart的串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