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我两台松下FPXHC60T进行cclink链接的,主站链接继电器分配的WL0-WL40,从站分配的WL41-WL63,,,

我从站控制主站的Y点输出,是在主站写的F0 MOVE WL41 WY0,,,

但是我主站加了一个DA2模拟量输出模块,官方说明书写的是 F0 MOVE DT** WY0,,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两个WY0该怎么搞啊

网友A:
模拟量输出模块,按安装部的地址是WY10、WY11和WY20 、WY21  不是WY0

  • 下载积分:+3(半导体萌新) 感谢老哥,我的问题hhh
  •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输出模块,按安装部的地址是WY10、WY11和WY20 、WY21  不是WY0
    [attachment=317752]

    hhh我就说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