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1511T-1 PN PLC通过HSP组态V90 PN,断电重启后提示8526报警

楼主:
在博图V20中,使用PLC X1口串联了8个V90 PN,全部连接OK后,只要一断电重启,第一个V90 PN必报8526,后面7个V90是正常的,再次分配第一个V90的设备名称后,在线监控显示连接OK,无解。。。
V90 PN固态版本V1.3,通过HSP组态的也是V1.3

楼主:
解决了,是驱动器参数设置的问题,和网线、IP地址、设备名称以及报文都没关系,拷贝同类型驱动器的参数下载后就正常了。这是个老驱动器,因为不想再调参数,就直接用了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没有玩过这个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