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6-02-03):
变量AA在PLC运行一段时间后变为True后,变量BB的状态是True还是False,讨论下

网友A:
1段AA一直保持的情况下,BB维持原来的状态
bnnyygy

网友B:
要判断变量 BB 的状态,我们可以结合 CODESYS 中 RETURN 指令的执行逻辑来分析:
当变量 AA 变为 True 时
程序段 1 中的 RETURN 指令会被触发,这会立即终止当前整个 POU(程序组织单元,如主程序、函数块)的执行。
因此,程序段 2 和程序段 3 的逻辑会被直接跳过,不会被扫描执行。
程序段 2 中 AA 到 BB 的输出逻辑没有机会运行,所以 BB 会保持之前的状态(初始为 False 则仍为 False)。
若 AA 为 False 时
RETURN 指令不执行,程序会正常扫描后续的程序段 2。
此时 AA 为 True 的条件满足,BB 会被置为 True。

AI~

楼主:
是的,所以正常项目就不要用RETURN,很容易出现逻辑错误

网友C:
按照你这个图片来看,肯定还是TRUE,AA置真后直接跳出调用块,BB还是维持之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