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裁切机的问题

楼主:
定长裁切机用的工控板,一个裁切伺服,一个送板电机,一个编码器,设备一年没有用,现在出现,关机后一段时间,在开机,工控板就收不到编码器的脉冲,上电一段时间后就好了,是工控板的问题还是编码器的问题,工控板其他功能正常???求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未必是编码器问题,检查一下编码器供电,然后查编码器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必是编码器问题,检查一下编码器供电,然后查编码器输出信号。
好的,谢谢

网友B:
有条件的话示波器检测下编码器

网友C:
楼主结果给一下,看看答案是什么

网友D:
应该是电源回路的问题,特别是电容长时间不用,里面的电解质干了导致电容容量下降,一上电直流电源的电压不够,无法识别编码器脉冲,只有等充一段时间电,电压才能升上来,电压升至足够才能识别编码器脉冲

网友D:
前几天我一个客户的一台机床用的是FX2N-80MR-001+FX2N-20GM(用了10年),也是同样的情况,只要停电一天,第二天上电,刚开始无法正常工作,要等半个小时才能正常工作,更换了PLC内部的电源板后恢复正常

网友E:
如果是编码器的问题 上电一端时间应该也不会收到脉冲信号的 应该还是计数端是不是有问题
如需要编码器方面的资料 可以私聊
旋转编码器

网友F:
工控板,问题也多,一般工控板支持每转360个脉冲以下

网友G:
这种一般是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