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使用的两台fpxhC60T进行的cclink链接,主站分配的WL0-WL39,从站分配到WL40-WL63

主站写的F0 MOVE WX0 WL0       F0 MOVE WX1 WL1        F0 MOVE WY0 WL2        F0 MOVE WY1 WL3

从站写的F0 MOVE WX0 WL40      F0 MOVE WX1  WL41     F0 MOVE WY0  WL42      F0 MOVE WY1  WL43

以上是传送状态,这个是可以的,那写入呢,我主站要控制从站的Y点该怎么写啊

网友A:
主站写入区的L 就可以控制从站的R,和Y啊,
从站写入区的L 控制主站的 R和Y,

学习松下PLC可以加QQ群:724991044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站写入区的L 就可以控制从站的R,和Y啊,
从站写入区的L 控制主站的 R和Y,

学习松下PLC可以加QQ群:724991044

这个群都没人用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