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明明用PLC控制更好啊,为什么好多都用温控器控制?难道PLC不可靠?

网友A:
成本低,维护方便。
  • 下载积分:+1(乌龟船长) 好贴好贴!

网友B:
    温控器也有pid啊,成本也更低
    小侯

网友C:
    PLC你還要去調整參數
    而溫控器大多有自我調諧
    控制會更準確穩定
    一般使用者只要去設定需要溫度就好
    你要溫度數據可以加裝通訊

网友D:
    便宜啊
    zsh340

网友E:
    引用楼主wzy4828于2026-02-04 22:04发表的 为什么好多电炉用温控器控制,不用PLC控制? :
    明明用PLC控制更好啊,为什么好多都用温控器控制?难道PLC不可靠?

    某些温控器控温要好过PLC。

网友F:
    温控器专业控制温度的   调参数就行 不用写程序

网友G:
    电炉一般都要用到功率调节器,用温控器来控制。

楼主:
    成本低倒是真的,但是温控器使用起来一点也不方便,最后还是要用组态来控制,而且很多设备最后还是要上PLC,但是控制电炉还是用温控器,我就纳闷了!
引用 网友A:
    成本低,维护方便。

网友H:
    温控器和PLC里边的PID算法不一样

网友I:
    专业要用专业做

网友J:
    好用运维成本低

网友K:
学习到了 ,用到老学到老

网友L:
感觉最关键的是仪表的PID参数自整定方便,PLC的PID参数整定麻烦,还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只是有些仪表从PV值启动时只能在第一步里实现PV值启动,这一点很不方便,假如已经干到第5步突然短时间断电,上电后继续干活时,从PV值启动时不能自动定位到第5步的中间位置(假设断电时间短,当前温度还在第5步范围内),还的按跳步,而且跳步也只能跳到某一步的起始值

网友M:
两个字够用,不过晶圆厂的高级温控还是PLC做,只不过算法就是在matlab里面模拟仿真后再导入PLC验证。
多区域同步快速升温,既要热得快,又要热得准,还要热得稳
下载积分:+1(miusten)

网友N:
成本控制的梗

网友O:
便宜好用,如果数量多成本大于PLC控制或者空间不允许也可以考虑用PLC

网友P:
温控器比PLC故障率低,还抗干扰,专业的温控器比PLC还好用!

网友Q: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控制器来做,plc读取设置参数就行

网友R:
太牛了,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S:
PLC要调到温度很好,很麻烦,温控就不一样了,都是 自整定,

网友T:
术业有专攻

网友U:
精度要求不高,运营成本低,傻瓜式好使

网友V:
成本低,自适应,精度高,稳定性强。

网友W:
比如你有几百路温控,你用PLC写,你不嫌烦,人家检修的都嫌烦,还得研究你的温控程序块,你的程序如果加了密就更恶心了。
温控器自带的PID比你做得好,别不服,去试试就知道了。又方便,又好用,宇电那种集成的4路温控模块,几百路,只要复制一个参数,设定好温度,打开PID自动调节,十分钟调试结束。你自己弄又贵又麻烦,专业的人,专业的东西做专业的事。

网友X:
因为用PLC你需要自己调PID参数,有的PLC有自整定PID算法,但同样要花时间和精力测试,用温控器你只需要做个通信把设定值传进去啥都不用管了,它内部PID参数或者自整定啥都有不需要操心,只要给温控器通电就行

网友Y:
术业有专攻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Z:
搞技术的,怎么会连这个都想不通?脑袋这么直?

专业外协

网友AA:
我们使用横河PLC做半导体辅机水温控制,0-80度,控温精度能够在正负0.1度之内。温度采集精度精确到两个小数点,控温精度取决于采集精度 采集时间 处理时间 算法 这些缺一不可。

网友K:
要考虑成本还的考虑位置和空间

网友AB:
感觉大家回复的点 都在于PLC调试控温不方便,或者有的效果不好。温控器的控制温度,低端场合够用,高端上也不行,还是需要复杂的分段式PID控制才行。

网友AC:
简单成本低好维修

网友G:
各有各的控制方法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某些温控器控温要好过PLC。

不是某些,是基本上所有温控器控温效果都好于PLC.

网友AE:
引用 网友AB:
感觉大家回复的点 都在于PLC调试控温不方便,或者有的效果不好。温控器的控制温度,低端场合够用,高端上也不行,还是需要复杂的分段式PID控制才行。

高端的用高级的温控器啊 啥功能都有

网友AF:
温控器是干嘛的,专业控制温度的.专业的控制器,比起你自己去写什么PID强的不是一点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