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新作的一台设备,用的smart配ABB的变频器(不要问为啥这么配,客户要求)

楼主:
变频器频率给定、频率反馈、电流反馈用的都是4-20ma的信号,
先说频率给定,
设定50Hz的频率,把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模块的线拆掉,万用表串到输出上,测得输出信号是20mA,
但是,只要把线接到变频器上,变频器显示接收到的电流信号只有19.4mA了,
并且这个值还是一直变动的,十分钟左右,具体没掐表,会缓慢的从19.4降到17.9左右,然后再缓慢的增加,
一直是来回的这么波动,导致变频器频率一直到不了最大(设备需要满负荷运行)
再说频率、电流反馈
只要把其中任何一路接到PLC模拟量输入上,整个模块的模拟量数据就都不对了,所有通道数据一直在跳动,
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软件检测的数据,也都会从几百调到5600多,一直在不断跳动,
一个通道把整个模块的数据都搞不对了!
设备一运行,这个数据也是一直在跳动,就没个准的时候,
把这一路拆了,整个模块的数据也就正常了
后续把模块电源负和变频器的负接一块,也是一样的,跳动能小一些,但还是很不准。
屏蔽线,单独走线,直接线从模块到变频器,这些也都试了,一样没啥作用
通道滤波、抑制,都试了,没啥效果
最后实在不行了,加了三个隔离栅,信号基本没啥问题了,数值差不多能对上。
再说之前,
几年之前做了一套设备,用的也是smart+ABB变频器,应该是2.6之前的版本,带模拟量IO模块,
那个柜子,说实话之前的很不符合标准,后期各种更改,各种增加模块、控制,导致柜子里各种飞线,
那时候线用的也是普通线,屏蔽线?什么,不存在!
所有的线,都是模块接到端子,端子普通线接到变频器,
屏蔽、隔离、接地,毛都没有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设备简直就是不忍直视
但是得但是,这个一样的用法,一样的东西,就是没问题
所以到最后,觉得是不是西门子新版本的模块是不是减配了,
模块硬件是不是为了减少成本,减配了一些东西
之前拆解过主机模块,也维修过,
倒是模拟量的模块没有烧什么的,也没有多大的维修价值,也就没冻手拆解
不知道是不是我猜想的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干扰有点大了吧,共模接地应该可以解决的,至于模块不予评价

干扰感觉不正常,至于为啥,不太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模拟量信号要加信号隔离器抗干扰

最后加了隔离栅,正常了

网友D:
我反正是喜欢用电压来控制,电压控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再说我自己也有做SMART200的模块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后加了隔离栅,正常了

西门子的必须加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