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点被绕懵逼了 求助各位大佬 电压模拟量 10V对应10.00mm  现已知寄存器获取到907 对应2.197mm   怎么做表达式到寄存器 或者威纶通触摸屏怎么做换算

网友A:
这还要看你模块分辨率6000/12000?oResult :=(oMax-oMin)*(iData_Cal-iMin)/(iMax-iMin)+oMin
一声惊鸿平地起

楼主:
用的CP1W-ADB21的模块

网友B:
CP1W-ADB21用0-10V模拟量是0-4000,0-10V对应0-10.00mm的,10.00mm/4000*907=2.2675mm。与2.197mm存在偏差,应该是存在漂移,做个校正参数吧。
QQ: 2845452345

网友C:
用APR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APR指令

一声惊鸿平地起
bnnyygy

网友D:
博图帮助里面有详细的转换公式,通用的。

https://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328

隔壁之前发帖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