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浮点运算

楼主:
为什么这个乘除不能输入10.0 这种小数点 而且也没有运算数据

网友A:
这里10不是实数10,它 是一个地址;
bnnyygy

网友B:
10不是我们认为的十进制10,它是10CH,
*F D24 +10.0 D30 这样应该是可以的。三菱是E10.0 如果没记错的话

网友C:
10 前面要加 +
少壮不努力,一定多乐趣

网友D:
三楼正确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