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bus485怎么读写FX3U PLC X Y 状态?

楼主:
如题!

网友A:
可以映射到M。
QQ: 2845452345

网友B:
B站很多 可以去看看视频
https://search.bilibili.com/all?keyword=modbus485%E6%80%8E%E4%B9%88%E8%AF%BB%E5%86%99FX3U%20%20PLC%20%20%20X%20%20%20Y%20%20%20%20%E7%8A%B6%E6%80%81&from_source=webtop_search&spm_id_from=333.1007&search_source=5

网友C:
直接找到三菱的modbus 通讯表,还需要对方是RTU从站,需要用到485ADP模块注意不是B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