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C盘释放软件

楼主:
强大的家园同仁们,收有免费的C盘释放软件,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A:
360卫士值得你拥有

网友B:
可以直接在搜索框搜索磁盘清理
;
实在C盘空间占用太严重的有一个软件叫WizTree ,可以查是否有不用的文件占用空间
;
如果是笔记本可以把休眠功能关掉,管理员身份运行CMD,输入命令:powercfg -h off,然后按回车键,一般能多出5、6个g,
如果想重新开启,管理员身份运行CMD,输入命令:powercfg -h on,然后按回车键就可以了

网友C:
WIN+R 运行CLEANMGR,可以清理很多空间出来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R 运行CLEANMGR,可以清理很多空间出来哈!
真的吗?试试,不会删掉有用的东西吗?一直使用360清理

楼主:
谢谢各位给建议,已处理好

网友E:
重装系统,把一些应用装到其他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