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施耐德cpu340程序里面有密码,主要是无法下载,程序可以不要,有哪位大神,比较熟悉,指点一二,怎样清空程序或者密码

网友A:
此情况用Unity软件没密码连不上的,按照以下步骤可以清空M340系列CPU模块卡中的程序:

1 断电,打开卡槽盖子,拆下CPU自带的存储卡BMXRMS008MP,盖上卡槽盖子。

2 上电,用Unity软件新建一个程序,连接上无存储卡的M340 CPU(建议使用USB电缆),打开卡槽盖子,装上第一步拆下的存储卡,盖上卡槽盖子。

3 用Unity软件将新建的那个程序下载到M340 CPU中即可覆盖之前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