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如题,现场项目是用博途V17编写的程序,我电脑只有V16,不想安装V17,想把程序转换成V16,请教大家怎么搞

网友A:
无解
QQ: 2845452345

网友B:
搞不了,你只能装17的,高版本的都不行

网友C:
只能高版兼容低版  还是用V18吧 稳定

网友D:
无解,老老实实安装吧,反正后面肯定还是要装高版本的,直接一步到位装到V21得了

楼主:
那反过来,把V16的程序升级到用V17的,怎么搞?
引用 网友D:
无解,老老实实安装吧,反正后面肯定还是要装高版本的,直接一步到位装到V21得了
6楼  发表于: 前天
直接用V17或更高版本打开,按提示执行就可
引用 楼主:
那反过来,把V16的程序升级到用V17的,怎么搞?

7楼  发表于: 前天
楼上正解,用17直接打开16程序按照提示升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