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搬运机器人设计

楼主(2026-02-10):
有4个搬运机器人与冲压机配合,PLC这边用西门子和机器人、压机之间采用PROFINET通信,分别读取机器人和压机之间的互锁、启动信号、到位信号等,
一、这些信号有3种方法:1、纯软件上读取和传输,互锁和控制,2、关键信号硬件上通过继电器和接线来互通,3、软件上和硬件上都用,我感觉方式3更可靠,因为信号是双保险,软件上和硬件上的信号都有才能动作;
二、是不是机器人和压机的急停信号都串联进入PLC,只要按下一个,所有的机器人和压机都急停。
不知道各位大佬们做此类系统时都是怎么做的,请教各位了;

网友A:
1.压机如果是F型CPU,就直接用PN通讯,从站里安全信号全部使用F型模块就行
2.触发急停信号,所有设备立即停机

楼主:
谢谢,安全信号是只用软件信号互锁还是软硬件信号都互锁都用,我感觉软硬件信号都互锁更安全一些

网友B:
既然是配套设备,就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急停是安全方面的,安全信号还是要求整体都停。安全方面只要能想到的最好都用上

楼主:
安全信号肯定是要全部考虑进去的,我想了解的是只要软件上的信号就行了,还是通信上的软件信号(通过通信接收或写入的允许和干涉信号等)和硬件上的硬接线信号(通过继电器接线等的信号等)也要用,软件信号和硬接线信号两个信号都满足了才能动作或运行,两个都用更安全

网友C:
对于高风险的设备,安全性信号,必须通信和硬接线同时使用。而一般控制信号,可通过通信实现,且为了安全,尽量一发一收成对信号使用,比如机器人发出信号,后面等待信号反馈再进行一下步动作。
对于急停,设备急停、机器人急停和压机急停,都串到一起,因为使用时出现危险会随时随地按急停,如果不是整机停止,那就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