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两台减速电机,分别带动两个滚筒,两滚筒中间用来挤压橡胶原料,要求两滚筒转速不一样,利用速度差使原料更加均匀(类似揉面))。减速电机分别由两台G120C系列西门子变频器控制,在运转过程中,转速快的电机由于受到转速慢的电机阻力的影响,转速快的电机变频器会出现   30002功率单元:Vdc过电压,故障值:8231   报警,变频器已加装制动电阻,仍然无法解决报警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
1楼  发表于: 昨天
先把报警代码详解发上来瞅瞅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2楼  发表于: 昨天
两滚筒间距有变化吗?变频器是不是坏了。
3楼  发表于: 昨天
两滚筒间距没有变化,变频器是好的,可以复位,但经常报警,主要是转速快的受转速慢的阻力影响,出现直流过电压报警
4楼  发表于: 昨天
过电压,加减速慢些,装泄放电阻
5楼  发表于: 昨天
减速机,速比一样的吧。把变频器交换一下试试
6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楼主小宇宙于2026-02-11 10:36发表的 关于G120C西门子变频器功率单元:VDC过电压报警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探讨 :
有两台减速电机,分别带动两个滚筒,两滚筒中间用来挤压橡胶原料,要求两滚筒转速不一样,利用速度差使原料更加均匀(类似揉面))。减速电机分别由两台G120C系列西门子变频器控制,在运转过程中,转速快的电机由于受到转速慢的电机阻力的影响,转速快的电机变频器会出现   30002功率单元:Vdc过电压,故障值:8231   报警,变频器已加装制动电阻,仍然无法解决报警问题,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

似乎描述的问题自身有冲突,如果正常工作在设计的范围内,速度快不会产生过电压.
如果能把转矩也记录下发上来看看,或直接有趋势记录则可准确的分析.
7楼  发表于: 昨天
加大P1121斜坡时间

网友A:
已加装制动电阻,减速时间也已加长,把转速快的变频器和转速慢的变频器掉换后,仍然是转速快的(调换过来的那台慢的)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