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看着轮训沐阳问题通信上了,但是读不到数据,(ˇˍˇ) 想~读累积流量和瞬时流量,说明书上好几个地址也不知道哪个,大家看看哪个地址对的,

网友A:
别想着程序写好,一下调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新手。所以串口调试助手,modbus调试助手,是必经之路。因为通讯不上有太多的可能性,线接错了,硬件有问题,通讯参数不对(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站号不对,轮询写的不对,地址不对,数据个数不对,你没看错,数据个数不对也会出现通讯不上,有的第三方设备是很讨厌的,必须一次性读固定个数的数据,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几十块钱买个USB转485的接口,先上串口调试助手走通了再说。

网友B:
不对吧,单精度浮点数2个字,双精度浮点数4个字,你读上双精度的字数不够

网友B:
200smart不支持双精度浮点数,你不如直接读浮点数

网友C:
要么读单浮点数,要么读双浮点数再转成单浮点数(损失精度 和范围)。
QQ: 2845452345

网友D:
这个是正解。一步一步排除
引用 网友A:
别想着程序写好,一下调通,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新手。所以串口调试助手,modbus调试助手,是必经之路。因为通讯不上有太多的可能性,线接错了,硬件有问题,通讯参数不对(波特率,奇偶校验等等),站号不对,轮询写的不对,地址不对,数据个数不对,你没看错,数据个数不对也会出现通讯不上,有的第三方设备是很讨厌的,必须一次性读固定个数的数据,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几十块钱买个USB转485的接口,先上串口调试助手走通了再说。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过两天准备去现场了,到时再调试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