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道拦水板,有人做过这样的吗

楼主:
1:这种河道上的拦水板如何做限位的,
2:一个翻板有二个油缸同时推动一个拦板,那么二个油缸的油路是并联还是串联接

网友A:
漏水咋整吖

楼主:
人家做行好密封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想知道怎么做这样的限位开关,

网友B:
1、机械计算和设计好,可以不用限位。液压油缸伸、缩到尽头即停止位。
完整的液压驱动都配有(泄压)溢流阀,超压、多余的油会释放/回流回油箱,不用担心过载问题。
操作时人工停止即可。或者做个超时判断停止。
当然也可以视情况合理、巧妙加装限位装置。
2、所有油缸并联即可。栏板作为一个整体,自动实现所有液压缸同步受力运行。参考液压折弯机原理。

楼主:
会不会用时间来控制到位

网友C:
两个油缸推一个翻板,必须保证同步,要实现同步,常规做法是两个油缸上装的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配合两个比例阀控制两个油缸同步运动,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的值作为软限位保护油缸

网友D:
手动控制的。
发表于: 前天
这个工程,很少有做。
发表于: 前天
这个拦河栅,因为条件限制,不能在液压缸或拦板上安装任河气元件,雨水天气经常满闸水好几个月的
发表于: 前天
应该是没有安装传感器,要不就是防水特NB的传感器
czz674613079@163.com
发表于: 昨天
这种是全密封式的,无线控制。
发表于: 昨天
应该是串联
QQ: 2490453455

网友E:
这个就和渣土翻斗车一样的原理,手动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和渣土翻斗车一样的原理,手动控制的。
不错,的确是手动控制的。

网友F:
多缸同步,最起码要配多路同步阀,不然你根本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