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Z0变址

楼主:
三菱Z0变址,入门学习

楼主:
自学Z0变址

网友A:
本人感觉,PLC编程,变址是难点

网友B:
最好把间接访问写成子程序,这样出错情况少,例如把要访问的D数据的地址,例如D100,地址就是100,作为参数带入子程序,在子程序里将100赋值给Z0,然后用D0Z0访问数据,做为输出,这是读D数据的情况,同样写数据也可以做一个子程序,只是会多一个数据参数

网友C: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D:
变址,现在的PLC用的不多了,因为一般都有 数组了,更好用,也不存在 个数问题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