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

楼主:
各位同行新年好,有做过液压系统的大师吗,帮我看看这二个图那个是对的,液压出力管是不用经过先导液流阀的吗

网友A:
油缸并联使用,建议加装节流阀调整两个油缸的前进速度。

网友B:
不用安装同步阀么,最起码也该有节流阀吧,除非你不用同步

楼主:
要同步 每个工件拦板有二个缸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同步的话,能从机械方面解决就不要从液压方面解决。比如加装同步齿条。

网友C:
没有压力限制?

网友D:
第一个图是对的,先稳定系统压力。这个属于个人理解,也不是专业人员

网友E:
跟大神们学习下

网友F:
第一个是原理对的。但是画的有问题。

网友G:
深耕技术

网友H:
需要定位位移传感器资料的可以私聊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