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1000 1675m 恢復至原廠狀態

楼主:
三凌 GT1000 1675m 要如何恢復到原廠狀態,懇請前輩們指引協助 謝謝

网友A:
直接编程软件联机,选择更新OS就行.就类似于电脑装新系统.如果是正宗的三菱的话.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A:
直接编程软件联机,选择更新OS就行.就类似于电脑装新系统.如果是正宗的三菱的话.
感謝大大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