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SMART的MODBUS-TCP编程思路

楼主:
一台200SMART通过网线连接到串口服务器的网口,串口服务器的网口设置为TCP服务器,端口号502,串口服务器的485端子连接了2个MODBUS-RTU从站,从站号分别是1和2,
向高手请教以下:200SMART如何轮询多个RTU从站。

网友A:
两个MODBUS RTU直接连接S7-200 SMART COM口不香?还要搞个串口服务器?
QQ: 2845452345

楼主:
两个从站连到PLC的485口需要编写轮询程序,有点麻烦。

网友B:
在Modbus TCP Client找到mModbusUnitID,轮询的时候写入对应的从站号。

网友C: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