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2E 模拟量模块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欧姆龙CP2E 模拟量模块 CP1W-ADB21 电压实测是正确的 数值0-10mm
举例实际数据是1.61mm 电压为1.61V 但是1模拟量模块转换出来会有0.02左右的偏差 数值越大偏差也越大
这种情况会不会和盗版模拟量模块有关系

网友A:
先检测变送器的测量值能否对应实际值

楼主:
我测量电压是对应测量真值的
发表于: 前天
逆向推理,下一步看看PLC的CIO通道对应的数字是多少,如果对应不上则可能是电流与电压端子接反了,或设置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