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打开线路板发现这电阻值不知给如何读了?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抖音和快手走一走,阻值和后面0的个数

网友B:
  • 下载积分:+5(二手工控电器) 好贴好贴!

网友C:
    数字电阻表一边测量,一边对着数字综合分析,一般来说正常的电阻,测量值与标称值相差较小。

楼主:
    为了验证结果,拆卸实际测量结果来了!!8661电阻值为8.65K,9090电阻值为909欧姆。以下是测量图片。

网友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引用楼主二手工控电器于2026-02-26 17:07发表的 做了N年电子电器行业,突然间被这小小的电阻值给难住了! :
    [attachment=318035]打开线路板发现这电阻值不知给如何读了?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这个贴片电阻是有点不好读 直接上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了验证结果,拆卸实际测量结果来了!!8661电阻值为8.65K,9090电阻值为909欧姆。以下是测量图片。
    [attachment=318061]  [attachment=318062]

    老板你太认真了,值得我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你太认真了,值得我辈学习

    过奖了,本人只是菜鸟一枚,承蒙各位关照!

网友F:
    从这个看,6和9也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楼主二手工控电器于2026-02-26 17:07发表的 做了N年电子电器行业,突然间被这小小的电阻值给难住了! :
    [attachment=318035]打开线路板发现这电阻值不知给如何读了?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你只干了N年的电子电器行业,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玩无线电电子技术,直到现在已经玩了六十多年,对许多的电子元件仍然不敢说完全了解。特别是现在的那些色环电阻、电感,几个色环平均等分,不知道哪个是头,哪个是尾?

网友G:
    完全是门外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只干了N年的电子电器行业,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玩无线电电子技术,直到现在已经玩了六十多年,对许多的电子元件仍然不敢说完全了解。特别是现在的那些色环电阻、电感,几个色环平均等分,不知道哪个是头,哪个是尾?

色环电阻是有个口诀吧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色环电阻是有个口诀吧

关键在于电阻上的色环是平均等分的,谁是第一色环,谁是最末尾的色环,无法分得清,你怎么读取?例如五色环电阻是棕红黄橙棕,平均分布在电阻上,不知道谁是第一环,你说到底是多少呢?

通常在无法读取的时候,只能拆下来测量,但一旦电阻坏了,你就无从测量和区分其到底多大的阻值?

只能猜!猜!猜!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tathui)
  • 下载积分:+5(二手工控电器)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