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与R系列采用内置以太网通讯需要如何设置

楼主:
三菱Q系列与R系列采用内置以太网通讯需要如何设置,请教大神们,试过简单CPU通讯,但Q那边提示设置了R的系列,不给设置

网友A:
看看QPLC的序列号

网友A:
可在R的系列PLC设置与QPLC 简单CPU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在R的系列PLC设置与QPLC 简单CPU通讯
具体是R中添加简单CPU的读写内容,分配点位,而Q只放开连接,在简单CPU中不做设置,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