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手摇轮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
利用手摇轮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象控制机床一样,哪位大神有实用案例,帮忙发一个,不胜感谢!

网友A:
手摇轮是AB项 脉冲 发生器, 一般接在PLC输入端的高速计数器上,很多年前就有。 当然 ,如果目前在手摇轮是通信输出的,那另说。

网友B:
高速计数器配合脉冲指令

网友C:
三菱RD77MS简单运动模块手摇轮接线和参数配置
下载积分:+1(afengahong) 感谢分享!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D:
FX5U手轮控制伺服动作(非同步)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oBKYkEVT/
手轮同步步进电机位置计算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4e4y1g7kF/

网友E:
10年前都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