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此品牌型号变频器参数说明书

楼主:
型号 FC680-4T22G/4T30P

网友A:
你这应该是易控 变频器吧
希望总有一束光指引着前行!

楼主:
不清楚啊,找来找去都没有这个型号的变频器,连什么牌子的都不知道的,就只有个型号

网友B:
看看是这个不?

网友C:
有图片吗

网友D:
是不是贴牌汇川

网友E:
有680系列的纸质的

网友F:
这个工控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分享下我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