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问题

楼主:
线扫相机用编码器触发拍照好还是用PLC的脉冲口触发好呢?

网友A:
线扫相机???
对呀,视觉用的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ARGOS用光电触发
不是触发信号,是相机的帧信号

网友C:
用编码器触发拍照好

网友D:
线扫相机,都是运动取相,物料移动或者线扫相机移动,移动的轴编码器的线接入线扫相机的驱动器,先确认好取相的范围,物料到位,PLC发送命令给视觉,视觉开始采集相机或者物料位置,等待成像完成后,把结果输出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