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当前遇到一个麻烦:客户一定要用纯中间继电器来做电机的缺相保护,主要的保护目的:1、电源缺相;2、保险丝熔断缺相;3、接触器触点损耗缺相
1、电源缺相好办,它会导致一相电压被大幅拉低,中继跳开
2和3的缺相却会因为电机绕组的回馈电压导致中继有时候会失灵,特别是电机未停稳半途接续的空载或轻载的时候,有时能继续保持吸合。如此以来就只能靠过流热继,可是过流热继对于冲击负载又很受环境温度影响。

这个怎么搞?可有好的电路推荐?

已解决

其实直接借用保险指示灯的思路就得了

网友A:
有个叫电机综合保护器的物品.支持过电流,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等保护.线路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叫电机综合保护器的物品.支持过电流,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等保护.线路也方便.

没法子,那大爷就是要纯中继的,口水给他说干都没用

网友B:
使用三个中间继电器串联就可以了,输出控制接触器。图自己画。

QQ980347789

网友C:
用两个或三个继电器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网友D:
有一种东东叫相序继电器。
QQ: 2845452345

网友E:
有缺相保护器,直接买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法子,那大爷就是要纯中继的,口水给他说干都没用

自造麻烦,如果是设备制造厂,那老板意思是不想让用户轻松排查故障,利益链在呢

网友G:
像这样子
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电气设计出图,PLC程序编写,HMI画面制作,电控柜、动力柜加工与成套,外线施工等 ,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工装治具设计,机械加工等。
微信:nightblueblue,备注:工控人

楼主:
设备在露天矿区,送出重载,回输轻载,环境非常不好,所以至今还用大电抗,不用变频和软启,连相续保护都用的电磁离合器就可见得了。

以上几位给的图 和方法,早都试过,不可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GHDJGHJ

是这个意思

网友I:
我觉得要先处理掉回馈电这个问题,不然无法判断出线路的真实状态。

就像变频器对于大功率设备,也有制动电阻,或者刹车器。

可以去买一套反馈电阻把这个电吸收掉,电网干净了自然就好办。

网友F:
利用熔断器和热继+一个中继及主继电器辅触即可完成的保护电路,像楼主说的还有那么多的外界因素影响又舍不得用智能控制确实好难哦

网友J:
通电冒烟。想法真多。

网友K:
引用楼主nsqnirong于2026-03-04 02:56发表的 求问一个用中间继电器做的缺相保护电路 :
当前遇到一个麻烦:客户一定要用纯中间继电器来做电机的缺相保护,主要的保护目的:1、电源缺相;2、保险丝熔断缺相;3、接触器触点损耗缺相
1、电源缺相好办,它会导致一相电压被大幅拉低,中继跳开
2和3的缺相却会因为电机绕组的回馈电压导致中继有时候会失灵,特别是电机未停稳半途接续的空载或轻载的时候,有时能继续保持吸合。如此以来就只能靠过流热继,可是过流热继对于冲击负载又很受环境温度影响。

这个怎么搞?可有好的电路推荐?

能分下具体的电路吗?

网友L:
都有专用检测的设备,为啥要这么麻烦呢

网友M:
变频器的厂家可以根据工况定制专用变频器,能满足你的要求,只要钱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