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如何防止按钮卡死导致异常,或者在卡死时采取啥措施减少损失?
最近一锅溶液,在按钮按下卡死松不开时,全倒出来了,导致严重事故

网友A:
参考一下锯切设备的双按钮如何??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双按钮,两个按钮同时按下有效

网友C:
    没急停按钮吗?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好贴好贴!

网友D:
    1、多用几个按钮,2、常开常闭触点都用上,3、做报警

网友E:
    像这种场合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锅里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F:
    1. 程序加 动作超时强制关断
    2. 按钮必须用 “点动模式”,禁止长摁有效
    3. 加双按钮互锁
    4. 输出加 硬件急停/继电器互锁
    5. 按钮本身换成 带强制断开触点的按钮(急停级)
  • 下载积分:+5(qwerty_123)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G:
    上升沿,只一个扫描周期生效,必须松开后再按才能再次触发。

    如果用继电器,可以参考单按键启停的电路,这个比较考验电工水平。

网友H:
    做好最基础的急停就行了,实际上凡是一根线接两个常闭触点进PLC的,都是不合格,甚至是有点糊弄的急停,的亏现在PLC可靠性足够好,大部分情况都够用。

    1L的情况,如果急停直接给动力系统断电的话,事故是不是就大大减轻了?其他的在二次回路怎么搞,都只能降低故障发生概率,不能控制事故的范围,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按钮也是二次回路的一部分,按钮能卡住,其他的部分也能坏,只要坏了都控制不了事故的范围。

    当然,整改的话,肯定是两手都要抓,双手按钮或者点动都是很简单又可靠的方法。

    所以说,老老实实做动力源切断,安全继电器用起来,双接触器用起来,伺服有STO的都接上。

网友I:
    正规点,用安全继电器

网友J:
    安全继电器,真好用

网友K:
    增加时间继电器辅助

网友L:
整体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原器件失效时的处理,特别是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加安全继电器,加多个位置急停,拉绳急停,等等。。
做给外企做自动化很早就开始要求全部加安全继电器了
再说个事,口罩时期知道吧,你可以去打听下那时候调口罩机有多少被剪手指的

网友M:
这么危险吗,还会被剪手指,运行中去碰的?
引用 网友L:
整体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原器件失效时的处理,特别是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加安全继电器,加多个位置急停,拉绳急停,等等。。
做给外企做自动化很早就开始要求全部加安全继电器了
再说个事,口罩时期知道吧,你可以去打听下那时候调口罩机有多少被剪手指的
持之以恒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整体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原器件失效时的处理,特别是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的,加安全继电器,加多个位置急停,拉绳急停,等等。。
做给外企做自动化很早就开始要求全部加安全继电器了
再说个事,口罩时期知道吧,你可以去打听下那时候调口罩机有多少被剪手指的

市场疯狂,懂与不懂的都上,鱼龙混杂,出点事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么危险吗,还会被剪手指,运行中去碰的?

有两个气动剪刀,有气缸动作后感应器信号不到位,伸手去调了,信号到了机台继续跑

网友O:
单按钮信号输入用上升沿,双按钮信号输入就用延时,信号在延时时间内有效。
有条件的装安全继电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G:
上升沿,只一个扫描周期生效,必须松开后再按才能再次触发。

如果用继电器,可以参考单按键启停的电路,这个比较考验电工水平。

一键启停,并延时断开

网友Q:
引用 网友L:

有两个气动剪刀,有气缸动作后感应器信号不到位,伸手去调了,信号到了机台继续跑

谁写的程序拉出去毙了。信号超时不到位应该报警暂停,清除报警后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