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下三菱的伺服使用

楼主:
我不会用三菱。
找了点资料。
PLSV 手动控制
DSZR回原点。
DRVI相对运动
DRVA绝对运动
那么我回原点完成,是哪个状态位。我看其他指令,执行完成是M8029
不好用啊,三菱。客户还要跟三菱合作10年
专心搞钱

网友A:
你可以M8029然后置位一个M0点不就是原点完成了吗?M8029必须接在指令下面才是真实有效。你要是还不会那就先学会三菱再说

网友B:
使用M8029的下降沿置位M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