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汇川的这个伺服怎么连不上软件?

楼主:
型号是汇川SV660N,他本机带一个CN5网口,是一个串口协议,需要串口线连接,我根据他们的手册,把一根网线的678连接上DB9的235,数据线做好了,用的也是力特的USB转232的线,力特的也换了2根,连接的这根自制的线,连了好长时间就是连不是,我现在试着换了3个电脑包括WIN7和WIN10系统,数据线做了2根,软件就是扫描不到这个驱动器,问题找不到,试着换了好几个驱动器也是这样,驱动器我看参数站号是1,波特率我设置了9600,现在找不到问题,问汇川客服,客服是一女生,也说没发现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各位老师谁这样连过这款伺服,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自己做的线不对?还是哪里没设置好,谢谢各位老师们。困扰好几天了。

楼主:
这是自己做的数据线,做了2根都不行,找不到问题了。USB转232换过2根,电脑换过3个,自制的线换了2个,驱动器换了3个,软件就是扫不到

网友A:
几十块前直接买一根成品的吧

网友B:
要选对型号,前提是线作对

楼主:
结贴,线序反了,谢谢

网友C:
刚用SV660F,厂家过来调试时忘记看是怎么连接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318222]
结贴,线序反了,谢谢
是网口这边1-8当做8-1了?

网友E:
直接买根现成的,好用

网友F:
通信设置正确线接线没错的话,232通信可以把一端的TX RX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G:
最讨厌这种五花八门的串口,有时候搞好久都通讯不上,不支持usb的都是辣鸡

网友H:
找汇川代理商买一条专用调试数据线。
相信自我!

网友F:
网线这端TX RX对调下,交叉接线就好了

网友F:
TX RX,RX TX这样接,你TX TX ,RX RX是连不上的。

网友I:
买汇川专用线,一端网口,一端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