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倍福PLC型号CX1020-0012
有个设备用的这个这个PLC,要干掉一部分内容
想请教一下大家,没有源程序能改吗

网友A:
读不下来吗?

网友B:
能上传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不下来吗?

没试过,问了下倍福的技术支持,他说没源程序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传马

没试过第一次用想先问问

网友C:
倍福PLC , 倍加莱PLC  都一样要有源程序才能操作,优点就是保密性强

网友D:
没有备份千万别乱动,否则后果严重。本公司还用了一个CX2030,是核心设备(人造板连续压机用),接个显示器看到就是windows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备份千万别乱动,否则后果严重。本公司还用了一个CX2030,是核心设备(人造板连续压机用),接个显示器看到就是windows10系统。

我们这个也是,这个设备很贵三千万所以问明白了再动,看来是不行了,厂家报警30万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倍福PLC , 倍加莱PLC  都一样要有源程序才能操作,优点就是保密性强

谢谢大哥

网友E:
不能,以前接触过5130

网友F:
倍福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以前接触过5130

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倍福就别想了

谢谢大哥

网友G:
接个显示器,开机进入WINDOWN系统。打开程序看看有没有密码,没有密码的话可以更改。

网友H:
只要当时下载的时候没有源代码下载选项取消,就一样能正常上传

网友I:
引用楼主混口饭吃于2026-03-10 09:27发表的 倍福PLC :
倍福PLC型号CX1020-0012
有个设备用的这个这个PLC,要干掉一部分内容
想请教一下大家,没有源程序能改吗

打开电脑看看能不能找到程序。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没有备份千万别乱动,否则后果严重。本公司还用了一个CX2030,是核心设备(人造板连续压机用),接个显示器看到就是windows10系统。

卧槽,大佬是板业的啊

网友K:
估计很难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L:
用个启动盘备份到另一个CF卡里,再试试改

网友M:
倍福现在升级到win10了吗?以前是winc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