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用过三菱FX5U和海康威视相机通讯吗

楼主:
相机,我不管。我想知道PLC这边需要设置什么。
专心搞钱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用SLMP的 告诉视觉一个端口号 然后 确认以下触发和接收结果的字 就行了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协议啊

网友C:
I/O通讯是最简单的

网友D:
做过视觉与PLC通讯的项目,PLC呼叫视觉拍照,拍照之后传送位置给PLC,伺服去视觉给的位置抓料。完成相关动作

网友D:
三菱我们公司也是用SLMP协议跟视觉连接配置,视觉设置一个接收信号。比如当 D2000=1 的时候就拍照。PLC 就写 MOV K1 D2000,触发视觉拍照,拍照完之后,把视觉算出来的结果传送给PLC,并将D2000回0。以此类推,循环这样操作。

网友E:
上个月刚完成海康的连接。资料放附件

网友F:
TCP通讯
QQ:389097681

网友G:
走SLMP(MC),海康有专门的案例,很简单。

网友H:
海康自带三菱MC协议,三菱这边设定好端口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