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20仿真无法使用了,怎么解决?

楼主:
博途V20仿真无法使用了,怎么解决?
启动后出现功能被禁用,手动添加也没办法,已经修复过也无用。

网友A:
卸载仿真再安装一次

网友B:
卸载后 看看提示错误 我前面遇到过 按提示来就好了

网友C:
切换一下PLCSIM 标准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一下PLCSIM 标准版本
你说的是V16的那种仿真标准版吧,V17以上都是这种全屏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