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报警显示没有竖线吗

楼主:
我需要纵向分割线
三菱有没有类似昆仑通态那样的说明书。普通的说明书,就是把每个元件,文字部分,读一下,没有举例去说怎么使用。
专心搞钱

网友A:
没有竖线,如果需要得自己画一条。
普通的说明书,就是把每个元件,文字部分,读一下,没有举例去说怎么使用。
这个是指?

网友B:
创建表格

网友C:
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你这个是报警的内容。
报警显示里面可以设置 。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