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安全等级

楼主:
不会用三菱。
找了些资料。
现在,我想要修改密码。
目前的话,我能实现,点击登录按钮,弹出输入密码。输入正确后,点击参数设置,可以进入画面。
然后,我想的是,获取画面编号,当它离开参数设置后,1分钟,或者30秒,由PLC来实现,把GD200赋值为0.
这个能行吗?如果不行,把GD200改成D200,行吗
我还需要个修改密码的画面
专心搞钱

网友A:
GD200是触摸屏内部地址,无法用PLC操作修改。
可以把安全等级软元件设置为D200,PLC修改D200可行。

网友B:
程序内写定参数设置页面密码,如何点击画面弹出窗口页面。写一个输入密码正确就可以进入此页面的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