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时间

楼主:
三菱Q系列plc时间传入寄存器显示,求教还有没有更简便方法
武汉欧大少

网友A:
一个指令不就行了

楼主:
是例如我最后张图片中的D86寄存器一样欧
武汉欧大少

网友B: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网友C:
费劲巴拉的把时间数据压缩到两个寄存器上;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应用厂景
引用楼主工地第一高玩于2026-03-17 15:46发表的 三菱时间 :
三菱Q系列plc时间传入寄存器显示,求教还有没有更简便方法

网友D:
转成字符,再合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