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公司给公司领导想在锯条切片机上增加测距功能,原机器没有PLC,调节切片厚度就手摇丝杠没有显示调多少,调完后要用卡尺反复调整,现在想增加测距显示。初步想法是增加毫米级激光测距仪,但显示都在激光上,想外接显示器,该怎么选?有没有推荐品牌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装个接触式的移动传感器就号,信号传至PLC,用PLC控制一套液压阀控制送料定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装个接触式的移动传感器就号,信号传至PLC,用PLC控制一套液压阀控制送料定尺寸,

mm级测量,根据生产品种通过摇柄手动旋转丝杆调节切片厚度,

楼主:
测距感应器只能装设备内部,不方便直观,想外接一个测距显示器,现测距和显示器都没买,不知道怎么选型。越简单越好

网友B:
锯条切片机是啥行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距感应器只能装设备内部,不方便直观,想外接一个测距显示器,现测距和显示器都没买,不知道怎么选型。越简单越好

有电子尺、拉绳编码器这些多可以考虑,安装也简单方便,同时也各有优点和缺点。

网友C:
编码器+计数器行不行

网友D:
引用楼主用户名太难了于2026-03-17 20:36发表的 求各位大佬帮助 :
各位大佬,公司给公司领导想在锯条切片机上增加测距功能,原机器没有PLC,调节切片厚度就手摇丝杠没有显示调多少,调完后要用卡尺反复调整,现在想增加测距显示。初步想法是增加毫米级激光测距仪,但显示都在激光上,想外接显示器,该怎么选?有没有推荐品牌

激光测距仪,要选型带有通信端口的232  或485或网口,用plc加屏做,或直接用屏做即可

网友E:
成本允许的话把手摇丝杆改成伺服,通过触屏直接设定距离就行,不管加激光测距仪还是电阻尺都是手动,还不如一步到位

网友F:
既然要跟自动化一点,就按楼上说的。直接换成伺服,加个PLC和4寸屏,一步到位
合信PLC技术转销售,负责江浙沪区域市场
有需要使用合信产品的朋友,可以随时联系,厂家直接对接,可以提供技术服务
电话(V):15021637690(有想法和能力的朋友或厂家也可以申请代理资质)

网友G:
确实,我觉得8楼说的很对,不如直接改成伺服,又有反馈,又好控制。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激光测距仪,要选型带有通信端口的232  或485或网口,用plc加屏做,或直接用屏做即可

公司想用小成本来实现,想法是一个激光,一个带485小号二极管数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锯条切片机是啥行业的?
面包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