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这是PCB行业的前处理线,2个磨刷由伺服器控制,西门子300PLC通过DP方式对刷轮实现加减压,采用STL语言编写的,我已经摸索出了相关控制地址。
目前还有换刷及磨痕测试时的几个内部按钮还没有找到。

一,换刷操作时:
分开模式:启动及关闭按钮,
刷子1张开:启动及结束按钮,
刷子2张开:启动及结束按钮,

二,磨痕测试时:
启动按钮,
关闭按钮,
磨痕测试结束确认按钮。

该设备启动按钮是DB203.DBX0.0
停止按钮是DB203.DBX0.1
复位按钮是DB203.DBX0.4

各个段落的开关及数据设置,还有I/O点已经在触摸屏上体现了

拜托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STL有的可以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300停产了,一些客户已经开始遇到300器件老化引发的故障了。如果学习的话,用博图比较方便,功能强大显示直观。step7初学者建议跳过,除非特别情况。
STL语言可以研究下,但不建议深度使用,否则测试复杂系统的时候会搞得人无语。而且现在编程用STL比较少,应用面窄。如果有精力和兴趣,搞搞上位机,scada开发,视觉和AI结合之类的研究,比研究STL更有性价比。
如果设备有源代码为STL的,那就必须了解下,否则故障追查是比较头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300停产了,一些客户已经开始遇到300器件老化引发的故障了。如果学习的话,用博图比较方便,功能强大显示直观。step7初学者建议跳过,除非特别情况。
STL语言可以研究下,但不建议深度使用,否则测试复杂系统的时候会搞得人无语。而且现在编程用STL比较少,应用面窄。如果有精力和兴趣,搞搞上位机,scada开发,视觉和AI结合之类的研究,比研究STL更有性价比。
如果设备有源代码为STL的,那就必须了解下,否则故障追查是比较头疼的。

产线设备就是这样的,不研究,机器坏了无从下手,目前是电脑控制的,厂家自己开发的系统,又不提供源代码给我们,想自己摸索用触摸屏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