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ASD-A2-0721MN 750W,26针,新买到的CN1是50针

楼主:
最近公司采购到货的这款台达ASD-A2-0721MN 750W的CN1接口是50针的,根据接口定义重新接线,上机测试,报警编码器异常(AL011),换回旧的伺服驱动能正常用,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型号有多个软件版本,看你这款是用在那个地方,
方便的话还是装给驱动监控软件,直接上电脑自己监控查看得了,在此等大神回复那就不知道猴年马月。

网友B:
已知编码器异常,得编码器的问题,跟CN1 IO口无关。
再知旧驱动器可用,排除马达编码器问题,结合上述现象,得新驱动器的编码器电缆与电机不匹配。

楼主:
联系了台达技术支持,电机是ECMC-CW0807RS,和新的50针ASD-A2-0721-M不匹配,要么换电机,要么换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