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们,谁知道这个整流块怎么接线?

楼主:
目测应该是西门子三相电机抱闸的整流模块,但是左侧输入端1 2我接了交流440V,怎么右侧5 6端的正负端没有直流170v输出,整流块不都是接入220V整流100v直流,接入380V整流170V直流,SEW的整流块是这样的,西门子的这个没有接触过,不清楚接线,官网也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接线图,各位有用过的吗,怎么接线测试一下?

网友A:
左侧两个端子:接入交流电源(AC440V,最大1500V)
中间两个端子:内部工作时短接(图中可见短接线)
右侧两个端子:输出直流电源(DC),连接电机抱闸线圈,半波整流后,空载直流平均电压 ≈ 0.45 × 输入交流电压,正常带负载时有较大降低。

网友B:
这玩意最高电压输入440V,电流才2A。
不妨量一下阻值是不是二极管击穿导致没电压输出?

网友C:
最大交流电压440V,你接440V是不是超了?击穿了?

网友D:
输出是没电压还是有电压不是170V?

楼主:
输出没有电压,目前接过220v和380v,都是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D:
那就坏了呗,换新的好了

网友E:
某宝上拍图搜一搜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