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H5U从主站AC802上接的int数组,如何把数组拷贝进已经定义好的结构体?
困扰了两天了,AI答得五花八门。。。

网友A:
看看MCPY  内存拷贝

网友B:
1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说的对

问题追加: AC802的结构体数组变量 ,可以直接映射  通过EIP  进 H5U 结构体数组 吗?
还是必须要两侧都使用 mcpy 拷贝指令,先放进缓存 ?

网友B:
试试这样行不行,在两个PLC上都对数组或结构体指定软元件地址,直接通讯读写寄存器地址就行!

引用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样行不行,在两个PLC上都对数组或结构体指定软元件地址,直接通讯读写寄存器地址就行!

嗯,晚上回去试试再请教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汇川EIP数据映射需要同类型同长度,也就是如果你EIP那里数据是INT[50],那你映射的变量也得是INT[50](可以是结构体里的某个参数)

其实这个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川EIP数据映射需要同类型同长度,也就是如果你EIP那里数据是INT[50],那你映射的变量也得是INT[50](可以是结构体里的某个参数)

其实这个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已测试通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