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P2 能实现 计算一个输入点的 频率吗?

楼主:
NX1P2 能实现 计算一个输入点的 频率吗? 就是通过一个光点开关接到一个输入点 测量频率 ?
(类似CP系列 里面的 频率测定功能 通过执行 PRV 指令,可读取输入脉冲频率。然后将测得的频率以 8 位十六进制形式输出并采用 Hz 为单位表示。)
在线客户说的要加高速计数器模块,一个模块挺贵的 本体能否实现这个功能,求有经验大神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本体没有高速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