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经理弄的不同网段,还要两个plc通信,我计划是用rtu通信来搞,但是感觉是弄成网线比较稳,有没有大手子弄过的?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网友A:
要加网关

网友B:
建议换西门子1515PLC 有2个不同网卡,可以设置不通网段

网友C:
用三层交换机做VLAN可以

网友D:
网上找一个网络耦合器,就是不同地址连接,比较贵2000多吧

楼主:
看来还是rtu通信来搞比较方便,不到100米的距离应该不会有啥影响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皇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

提剑跨骑挥鬼雨,白骨如山鸟惊飞。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

网友E:
不需要的。 如果你可以修改IP设置, 把它们两个设备的子网掩码都设成0就可以通讯了。
世上原本没有什么网段的划分,网段的划分靠的是子网掩码MAS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的。 如果你可以修改IP设置, 把它们两个设备的子网掩码都设成0就可以通讯了。
世上原本没有什么网段的划分,网段的划分靠的是子网掩码MASK。

卧槽,,,,,大佬的小号吗?

网友G:
1、修改成同一网段,或者修改子网掩码把两个网段合并成一个网段
2、网关耦合法,使用NAT网关,可以使网段A设备访问网段B设备,我用过4通道单向的,双向可以用两个,四五百一个
3、工业三层交换机,使用VLAN在两个网段之间建立通信的桥梁
4、加装以太网模块或者串口模块,独立通道通信

最省的方法1,如果方法1不能用可以使用方法2,花点钱能搞得掂不需要太多技术。

使用3最好是已经有三层交换机的情况下,一般是做环网用得多,其次需要网络工程知识,不是大牌交换机根本不会
教你怎么用,适合本来就懂VLAN编程的人使用。

网友H:
不用编程,各种PLC之间跨网段数据交互的方案:https://www.aihe-tech.com/nd.jsp?id=27
相关资料: PLC之间数据通讯.zip (1848 K) 下载次数:32

网友I:
欢迎交流